[emWin] 框架窗口函数FRAMEWIN_CreateEx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6-10-12):
(图片)

楼主:
注意最后两条解释。
1.  框架窗口的客户端窗口的用户回调函数不会接受到所有发给它的消息,一些系统消息是会发送给窗口回调函数(这里的意思应该是客户端窗口的回调函数除了用户设置的,还有有个系统自己会执行的)。

2. 用户回调所接收的句柄是框架窗口(客户端窗口的父窗口)的句柄,接收客户端窗口句柄的 WM_PAINT消息除外。

网友A(2018-06-21):
FRAMEWIN_CreateEx创建的框架,回调函数是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在此回调函数中创建其他控件会创建到框架窗口上,通过 hClent = WM_GetClientWindow(hFram);获取客户端在创建也不行。
如果设置回调函数是框架客户端的回调函数,在此回调函数中创建控件,则控件显示有问题。
只能在FRAMEWIN_CreateEx下边获取客户端句柄后使用TEXT_CreateEx创建其他控件。
目前我测试的是这样的。不知道哪里有什么问题?
另外GUI_CreateDialogBox函数中的回调函数是框架的回调函数还是框架客户端的回调函数(我觉得是客户端的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AMEWIN_CreateEx创建的框架,回调函数是框架窗口的回调函数,在此回调函数中创建其他控件会创建到框架窗 ...

发下你的
FRAMEWIN_CreateEx部分测试代码,我在模拟器上面走一个看看。

网友A: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30                          *
*        Compiled Jul  1 2015, 10:50:32                              *
*        (c)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
// USER END

#include "DIALOG.h"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FRAMEWIN_MEGBOX       (GUI_MESSBOX_ID + 0x01)
#define ID_TEXT_MEGBOX           (GUI_MESSBOX_ID + 0x02)
//#define ID_BUTTON_MEGBOX_ESC     (GUI_MESSBOX_ID + 0x03)
//#define ID_BUTTON_MEGBOX_OK      (GUI_MESSBOX_ID + 0x04)

#define XSIZE_PHYS 320
#define YSIZE_PHYS 240
#define MEGBOX_XSIZE 160
#define MEGBOX_YSIZE 120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MessageBox(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pMsg->hWin;
    break;*/
  /////////////////////////////////////////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SCAPE:
                        {
                         GUI_EndDialog(pMsg->hWin, 1);
                         break;
                        }
        }
        break;// case WM_KEY: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GUI_ID_CANCEL: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GUI_EndDialog(pMsg->hWin, 1);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

                  }
                  break;// case GUI_ID_CANCEL:
                }
                case GUI_ID_OK: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break;
                                  }

                  }
                  break; //case GUI_ID_OK:
                }

    }
    break;//case WM_NOTIFY_PARENT: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_MessageBox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reates and executes a modal message box
*/

int _MessageBox(const char * pText, const char * pCaption ,int Flags)
{
        int ret;
    FRAMEWIN_Handle hFram;
    WM_HWIN hClent;
    WM_HWIN hItem;

        hFram = FRAMEWIN_CreateEx((XSIZE_PHYS-MEGBOX_XSIZE)/2, (YSIZE_PHYS-MEGBOX_YSIZE)/2, MEGBOX_XSIZE, MEGBOX_YSIZE, WM_HBKWIN, WM_CF_SHOW, 0, ID_FRAMEWIN_MEGBOX,pCaption,_cbMessageBox);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Fram, 20);
    FRAMEWIN_SetTextAlign(hFram, GUI_TA_LEFT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Color(hFram, 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FRAMEWIN_SetFont(hFram, &GUI_FontHZ16);
    //FRAMEWIN_SetText(hFram, "Framewin");

    hClent = WM_GetClientWindow(hFram);
        hItem = TEXT_CreateEx(1, 10,MEGBOX_XSIZE-10,40,hClent, WM_CF_SHOW,0, ID_TEXT_MEGBOX,pText);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BkColor(hItem,GUI_WHITE);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000000));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TEXT_SetText(hItem, "Text");

   if(Flags==0)
   {
      hItem = BUTTON_CreateEx(48, MEGBOX_YSIZE-55, 55, 22,hClent, 0,0, GUI_ID_CANCEL);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BUTTON_CI_PRESSED,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BUTTON_SetText(hItem, "确定");
      WM_SetFocus(hItem);
   }

   if(Flags==1)
   {
          hItem = BUTTON_CreateEx(48, MEGBOX_YSIZE-55, 55, 22,hClent, WM_CF_SHOW,0, GUI_ID_CANCEL);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BUTTON_CI_PRESSED,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BUTTON_SetText(hItem, "确定");
      WM_SetFocus(hItem);
   }

   if(Flags>=2)
   {
          hItem = BUTTON_CreateEx(12, MEGBOX_YSIZE-55, 55, 22,hClent, WM_CF_SHOW,0, GUI_ID_OK);//12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BUTTON_CI_PRESSED, 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BUTTON_SetText(hItem, "取消");

          hItem = BUTTON_CreateEx(85, MEGBOX_YSIZE-55, 55, 22,hClent, WM_CF_SHOW,0, GUI_ID_CANCEL);//85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BUTTON_CI_UNPRESSED|BUTTON_CI_PRESSED,GUI_MAKE_COLOR(0x00FFFFFF));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HZ16);
      BUTTON_SetText(hItem, "确定");
      WM_SetFocus(hItem);
   }

        WM_MakeModal(hClent);
    ret = GUI_ExecCreatedDialog(hFram);
   return ret;
}
//MENU_SetSel(_hMenu,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可以在FrameWin的框架窗口回调函数里面做,你的消息用错了,你要在case WM_CREATE:消息里面。对话框是
*case WM_INIT_DIALOG:

网友:
改在case WM_CREATE:中也不行,        case WM_CREATE:
        hItem = pMsg->hWin;
        hItem = TEXT_CreateEx(0, 0,MEGBOX_XSIZE-10,40,hItem, WM_CF_SHOW,0, ID_TEXT_MEGBOX,"234");
这样会创建到窗体的标题上。
        case WM_CREATE:
        hItem = 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hItem = TEXT_CreateEx(0, 0,MEGBOX_XSIZE-10,40,hItem, WM_CF_SHOW,0, ID_TEXT_MEGBOX,"234");
这样会创建到桌面的左上角。

楼主:
hItem = pMsg->hWin;
hItem = TEXT_CreateEx(0, 0,MEGBOX_XSIZE-10,40,hItem, WM_CF_SHOW,0, ID_TEXT_MEGBOX,"234");

它就是这样的,你设置下控件的位置就好了。你可以使能你的FrameWIN
支持拖动,看看是不是跟着一起走,如果一起走,就是没问题的。
只是这种情况没有将文本控件创建到框架窗口的客户区窗口上,而是创建到框架窗口上了。

楼主:
而你需要将文本控件创建到框架窗口FrameWin的客户区窗口上,代码要是:

case WM_CREATE:
        hItem = WM_GetFirstChild(pMsg->hWin);
        hItem = TEXT_CreateEx(0, 0,MEGBOX_XSIZE-10,40,hItem, WM_CF_SHOW,0, ID_TEXT_MEGBOX,"234");

实际测试使用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在这个位置,无法有效获取句柄。而使用函数WM_GetFirstChild就没问题了,这样就解决了你说的问题。

效果:

网友:
确实是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