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的成果

楼主(2016-10-12):
在此感谢版主和帮助我的朋友,帮我解决了SDRAM的问题,现在整个板子调试通过,都没问题了。

板子

板子

硬件资源:
CPU:STM32F429
SDRAM:W9825G6JH-6
NANDFLASH:HY27UF081G2A
FPGA:EP4CE6E22C8

接口:
RS232 * 4个
RS485 * 2个
CAN     * 2个
VGA     * 1个
WLAN  * 1个
USB      * 2个

板子功能:
板子vga显示接口,可以接电脑显示器,分辨率1024*768(可根据需要调整)
板子usb-fs接口,可以接无线鼠标键盘,直接用鼠标键盘操作
板子usb-hs接口,可以电脑,nandflash模拟成u盘,传输数据和程序
RS232 RS485 CAN WLAN 可以接控制的模块

我的目标是把它调试成一台类似电脑,程序直接拷贝进去,然后自己安装运行,呵呵。努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成品效果,用F429的话,使用LCD转VGA芯片ADV7125很方便,这样可以充分发挥F429的DMA2D性能。
F769这种的MIPI-DSI还可以使用 ADV7533实现MIPI-DSI转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成品效果,用F429的话,使用LCD转VGA芯片ADV7125很方便,这样可以充分发挥F429的DMA2D性能。
F769这种的MIPI-DSI还可以使用 ADV7533实现MIPI-DSI转HDMI

网友:
用LCD转VGA 速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CD转VGA 速度如何?

ADV7125性能应该完全跟的上,DAC性能达330Msps,实际效果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
SDRAM最终是什么问题?说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RAM最终是什么问题?说一下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5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你的电源部分,跟我的很像,电源接口都是同一样插件,是否12V入,tps5430 5V,1117 3.3V?
因为我的外部电源是用明纬的12V电源,所以板上就不再放tvs和Y电容了。你放了是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下你的电源部分,跟我的很像,电源接口都是同一样插件,是否12V入,tps5430 5V,1117 3.3V?
因为我的外部电源是用明纬的12V电源,所以板上就不再放tvs和Y电容了。你放了是出于什么考虑?


tps54340 (宽压),1117 3.3V ,保护我就加TVS 反向保护二极管 自恢复保险丝
TPS54340 42 V Input, 3.5 A, Step Down DC-DC Converter with Eco-mode™

4.5 V to 42 V (45 V Abs Max) Input Range
3.5 A Continuous Current, 4.5 A Minimum Peak Inductor Current Limit

网友:
版主能分享下板子MCU和两块存储芯片部分的PCB布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能分享下板子MCU和两块存储芯片部分的PCB布线吗
板子上sdclk这根线用覆地围绕圈下做个保护,其余线最长和最短不要差太多就行了。
我前一个板子做等长处理但是sdclk没保护好不能用,这个板子我只是保护一下sdclk这个信号,也没做等长能用。

网友:
不错哦,赞一个,顺便学习下

网友:
楼主,你这走的双面板啊?

楼主(2016-11-22):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走的双面板啊?

嗯 双面板

网友:
楼主这块板子是什么功能的,怎么又是429,又是FPGA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块板子是什么功能的,怎么又是429,又是FPGA ?

429主控芯片 fpga只是用来刷vga显示

网友:
楼主可否传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