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的USB做Device,选择哪个类和PC的USB双向通信呢?

楼主(2016-10-12):
如题,,最近想用stm32f407的USB做一个从机,和PC要双向通信,数据量不大,PC上的软件自己开发,PC做host,407做device。

我下载了usb的库,设备类中有hid,hid_cdc_wrapper,hid_msc_wrapper,cdc,我用哪个比较好呢?
似乎cdc的pc端驱动比较麻烦,想用hid类,但是这里有3个,选择哪个好?有相应的例子吗?官方的例子改一下是否就可以用了呢?

谢谢

网友:
使用customhid,这个是供用户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ustomhid,这个是供用户使用的。

谢谢版主深夜回帖。。

那hid,hid_cdc_wrapper,hid_msc_wrapper这3个是用在哪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customhid,这个是供用户使用的。
斑竹你好,我现在用customhid这个例子,电脑已经成功识别了一个hid compliant device和一个人体输入学设备。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这里怎么识别成了2个hid呢?
2、现在我只能想电脑发送2个字节的数据,即使改了几个宏,也无法发送多个字节,这个在哪里改后就可以发送16个字节呢?
3、电脑给407发送的数据怎么接收,发送的格式是什么呢?

下面是相关的图片:

识别出了2个hid设备

407给电脑发送的数据正常,但是只能发2个字节,发8个字节pc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你好,我现在用customhid这个例子,电脑已经成功识别了一个hid compliant device和一个人体输入学设备。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这里怎么识别成了2个hid呢?

网友:
具体没有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有用过,帮顶。

谢谢啦

网友(2017-07-2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上面的usb库吗?邮箱是 104839248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上面的usb库吗?邮箱是 1048392480@qq.com

在这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60

网友(2017-09-22):
标记 usb 通信,请问楼主的软件是什么,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记 usb 通信,请问楼主的软件是什么,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谢谢,不知道你这调试成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知道你这调试成功没有??

后来没有继续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没有继续调了

这个移植到keil上的教程有吗,我弄了一次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移植到keil上的教程有吗,我弄了一次没有成功

网友:
没有哦。。不成功多折腾几天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