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钮函数BUTTON_SetStreamedBitmap函数还是无法使用,因为找不到流位图结构GUI_BIT

楼主(2016-10-13):
今天全工程搜索emWin,与流位图结构体GUI_BITMAP_STREAM相关的有几个

但是都无法使用。特别是函数GUI__ReadHeaderFromStream,以为可以读取出来的流位图结构体,发现还是不行。
现在还是采用间接的调用方法吧,通过函数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将流位图转换成位图,再用按钮的位图显示函数显示出来
BUTTON_SetBitmapEx

使用流位图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将其存储到任何外部存储器,使用很方便。

楼主:
我觉得流位图的结构体定义就有问题,这个结构体没有给出数据位置。。
typedef struct {
  U16 ID;
  U16 Format;
  U16 XSize;
  U16 YSize;
  U16 BytesPerLine;
  U16 BitsPerPixel;
  U16 NumColors;
  U16 HasTrans;
} GUI_BITMAP_STREAM;

而我们使用位图的时候都是有相应指针变量的。

typedef struct {
  U16P XSize;
  U16P YSize;
  U16P BytesPerLine;
  U16P BitsPerPixel;
  const U8 * pData;
  const GUI_LOGPALETTE * pPal;
  const GUI_BITMAP_METHODS * pMethods;
} GUI_BITMAP;

网友:
是不是为了实现Button按键上可以贴图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为了实现Button按键上可以贴图的效果?

是的,这个流位图函数暂时已经放弃了,还是直接使用位图函数绘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流位图函数暂时已经放弃了,还是直接使用位图函数绘制。

原来发的帖子“60期教程第9章中button上面显示流位图问题已经解决”,不可以从SD卡中读取吗?
还是说这一个函数不能显示,可以用其他的函数进行代替进行流位图显示在BUTTON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发的帖子“60期教程第9章中button上面显示流位图问题已经解决”,不可以从SD卡中读取吗?
还是说这一个函数不能显示,可以用其他的函数进行代替进行流位图显示在BUTTON上啊?

依然是流位图,只是把流位图转换成位图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流位图的结构体定义就有问题,这个结构体没有给出数据位置。。
typedef struct {
  U16 ID;
  U16 Format;
  U16 XSize;
.......

这种情况是不能使用指针来表示数据位置的,只能使用偏移量。或许数据的位置就在GUI_BITMAP_STREAM结构之后呢?

还有我记得上次有人问过为什么GUI_DrawBitmapEx显示的位图都是自下而上的?根据一般常识很多显示BMP位图的代码都支持将位图高度设置为负值,负值表示要自上而下显示BMP图像。

如果有源代码看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没有源代码的东西我不太敢使用,除非是大公司或者是非常著名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是不能使用指针来表示数据位置的,只能使用偏移量。或许数据的位置就在GUI_BITMAP_STREAM结构之后呢?

还有我记得上次有人问过为什么GUI_DrawBitmapEx显示的位图都是自下而上的?根据一般常识很多显示BMP位图的代码都支持将位图高度设置为负值,负值表示要自上而下显示B ..

emWin小软件生成的位图只能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显示。BMP图片是从下往上的,因为BMP图片数据格式本身就是这样的,设置负值显示需要内部处理下了。

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开源的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需要源码用户花钱购买即可。emWin在小型嵌入式GUI领域已经做的非常棒了,我比较喜欢。

网友(2018-09-01):
学习位图流中。感谢分享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