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读取18b20温度传感器 温度值不更新请教

楼主(2016-10-13):
平台是stm32f103rc ,freertos模板是cubemx生成的。  us延时函数移植的安富莱的。

每5秒钟读取一次温度用串口观察,发现只有第一次的值。
以后温度值不再改变。
/* TempTask function */
void Temp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TempTask */
  /* Infinite loop */
    u8    ds18b20_temp[3]={0};
    short    temperature=0;
  for(;;)
  {
    osDelay(5000);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TempReg();
            ds18b20_temp[0]=(temperature/100)+'0';
            ds18b20_temp[1]=(temperature%100/10)+'0';
            ds18b20_temp[2]=(temperature%10)+'0';
        printf("当前温度值为:%sC \r\n",ds18b20_temp);
        printf("temperature=%d\r\n",temperature);
  }
  /* USER CODE END TempTask */
}

网友:
DS18B20读取的时候要做开关中断,时序比较严格,一旦被打断就死翘翘了。可以参看下我们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8B20读取的时候要做开关中断,时序比较严格,一旦被打断就死翘翘了。可以参看下我们的实现。

我一开始用的以前用过的例子修改过来,发现不行。

然后使用你们的18b20例程里的,发现 也不行、

说明一下,我用的时间片的调度,所有任务为相同的优先级,目前开了4个任务。2个LED的 ,一个串口的,一个就是18b20的。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学习us延时的应用。

网友:
读取的时候临界保护吧。 taskENTER_CRIT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用的以前用过的例子修改过来,发现不行。

然后使用你们的18b20例程里的,发现 也不行、

网友:
我们的那个DS18B20驱动做开关中断保护了,相对于裸机,在bsp.h文件中做了开关中断的重定向,使用FreeRTOS的开关中断函数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 TempTask function */
void Temp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 USER CODE BEGIN TempTask */
  /* Infinite loop */
    u8    ds18b20_temp[3]={0};
    volatile    short    temperature=0;
  for(;;)
  {
    osDelay(5000);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_Temp();
        DISABLE_INT();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TempReg();
        ENABLE_INT();
            ds18b20_temp[0]=(temperature/100)+'0';
            ds18b20_temp[1]=(temperature%100/10)+'0';
            ds18b20_temp[2]=(temperature%10)+'0';
        printf("当前温度值为:%sC \\r\\n",ds18b20_temp);
        printf("temperature=%d\\r\\n",temperature);
  }
  /* USER CODE END TempTask */

实在没辙了,在任务里面保护了下。好了。 仅仅保护初始化函数不行。
不过这样可能会对其他地方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18B20不适合用在对系统实时性有要求的场合,以前测试18B20读取一次得需要4-5ms,关闭中断的时间都是毫秒级的,太影响实时性,中断服务程序程序将无法到的及时执行。FreeRTOS还稍好点,可以有不受FreeRTOS控制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2020-04-17):
早上用示波器,对着时序调整就可以了。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