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6路隔离16位DAC模块 TTL隔离串口 带校准 正负10V量程

楼主(2016-10-15):
新品发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0129554850

模块名称:6路隔离DAC模块
产品型号:ISO-DAC8563
生产厂家: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资料下载:

安富莱隔离DAC模块通信协议(V1.1)

2016-10-28 PC软件升级到V1.1,解决自动搜索时显示串口关闭的问题。

基本规格:
1、输出通道:6路。支持直接并联扩充通道。4个模块即可扩充到24路输出。
2、输出电压范围:-10V~+10V, 0-10V。 通过背面的焊点可自行切换(切换后需要重新校准)
3、DAC输出分辨率:16bit
4、内置校准功能。校准参数永久保留。提供PC校准软件。
5、单片机接口:TTL串口,波特率 1200 - 3Mbps 可设置。
6、5V隔离供电。 TTL串口隔离。 5V供电电流 130mA。
7、通信协议:标准MODBUS,可发送电压值(mv精度)或者DAC值控制输出。

可靠性设计:
1、CPU和DAC核心电路加屏蔽,抵抗辐射电磁干扰
2、DAC带运放缓冲输出,输出有限流、断路和TVS保护
3、CPU核心电流隔离供电
4、单片机程序启用硬件看门狗,死机后50ms快速恢复先前电压值
5、软件定时配置DAC芯片,避免DAC芯片内部状态异常。
6、全部元器件按工业级标准选型。

设计该模块的原因:
1、工业现场环境复杂,DAC模拟量输出必须隔离。选择该模块可以简化主板设计。
2、很多现场应用需要多路模拟量输出。
3、校准参数内置在DAC模块,便于后期更换维修。更换模块后,主机无需关心校准。

价格优势:
       非隔离的双路的DAC8563模块价格需要 140元,6路需要3个模块也就是420元,而且不带隔离。本模块只需要 280元,大幅度降低整机成本。

扩展性能:
1、可以直接多个DAC模块并联使用,只占用一个CPU串口
2、可以和ADC模块(近期会发布)并联使用,也只占用一个CPU串口。
        ISO-ADS1256模块:8路24bit模拟电压输入,同样的封装尺寸。支持正真的-10V ~ +10V电压输入。

完毕,谢谢选购。

楼主:
2016-10-22 发布PC软件 V1.0版本。
- 支持电压校准
- 支持通道输出测试

楼主:
常见问题:串口通信不成功
原因1: 某客户采购的 USB-TTL (CP2102方案),给DAC模块的VCC引脚供电是5V, 但是USB-TTL的信号电平是3.3V,这样将导致TTL电平不匹配,从而便显出通信异常。
解决方案: VCC的供电必须和TTL信号电平一致。本案中,可以在用5V串联2个IN4007二极管进行降压后再提供给VCC。

常见问题:主机的串口通信不支持高于 115200波特率
原因:
CP2102的波特率设置为 2Mbps时,实测波特率 = 1.47Mbps, 误差太大,无法通信。
CP2102的波特率设置为 921600bps时,实测波特率 = 925925bps,误差允许,可以通信

网友A(2017-02-24):
打算将这个模块用到工业控制产品上,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我要的是0-5V输出,我将模块配置成0-10模式后,校准之后,通过写寄存器0x0110~0x0115,但是输出电压并非准确,比如说写5000mV时,输出4.76V左右,这是为啥呢?

楼主:
你将校准页面截图过来,我分析一下。
或者联系 QQ  1295744630

网友:
这个单路功率是多少啊?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多路高精度DAC,但是其中有一部分需要电流达到1A

网友(2017-09-03):
这个模块不提供原理图就有点鸡肋了,只能拿来玩玩。

网友(2017-10-09):
引用 网友B:
打算将这个模块用到工业控制产品上,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我要的是0-5V输出,我将模块配置成0-10模式后,校准之后,通过写寄存器0x0110~0x0115,但是输出电压并非准确,比如说写5000mV时,输出4.76V左右,这是为啥呢?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几个点问一下,qq75170477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