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C的语法问题

楼主(2016-10-15):
需要定义一个宏定义,用来指示软件版本。目前,只找到方法自动调用编译日期,还需要把这个字符串加上一些别的字符串连接起来,怎么搞呢?

比如,

#define PARAM1      10
#define PARAM2     "AAA"

希望得到一个宏定义:   SWVERSION 为 日期+PARAM1+PARAM2   即 2016-10-01-10-AAA
应该怎么写这个宏定义呢?

网友:
这个还不方便使用预处理连接符##

还是写一个简单的版本获取API函数简单些。

网友:
#define VER_MAJOR 10
#define VER_MINOR 123

#define MAKE_VER_STR1(major, minor, date) ("V" #major "." #minor " Build " date)
#define MAKE_VER_STR2(major, minor) MAKE_VER_STR1(major, minor, __DATE__)

#define VER_STRING MAKE_VER_STR2(VER_MAJOR, VER_MINOR)

结果:VER_STRING = "V10.123 Build Oct 16 2016"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VER_MAJOR 10
#define VER_MINOR 123

#define MAKE_VER_STR1(major, minor, date) ("V" #major "." #minor " Build " date)
#define MAKE_VER_STR2(major, minor) MAKE_VER_STR1(major, minor, __DATE__)
.......


只是他的上面其中一个参数是给的数值,不是字符。

网友:
学习了,要求没这个高,目前都是手动写版本号。
准备学习一下楼上的方法。
想问,自动获取编译日期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要求没这个高,目前都是手动写版本号。
准备学习一下楼上的方法。
想问,自动获取编译日期是用什么方法?

关键字 __DATE__ 表示当前编译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