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taskENTER_CRITICAL()  会关闭全部中断吗?

楼主(2016-10-15):
一个低等级的任务中,有几个语句的执行不能被其他任务打断,所以加了taskENTER_CRITICAL()。来保护这几个语句。 但是这几个语句和中断函数不冲突的,中断函数不能停。

安富莱的例程中,都是设定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为0x1f,那么只要执行了taskENTER_CRITICAL(),几乎所有中断都会屏蔽了。。。

怎么修改比较好?

网友:
不限制,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的情况下,

我们仅预留最高的中断抢占优先级0供用户使用(不受FreeRTOS开关中断控制),剩下的1到15全部受FreeRTOS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限制,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的情况下,

我们仅预留最高的中断抢占优先级0供用户使用(不受FreeRTOS开关中断控制),剩下的1到15全部受FreeRTOS控制。

网友:
感觉还是不用把FreeRTOS控制的中断设定的那么高。设定在中间比较好吧。

有时候,一些中断函数很简单,不用RTOS干预的。这样子,使用enterCritical函数的时候,不会影响那些自己的中断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不用把FreeRTOS控制的中断设定的那么高。设定在中间比较好吧。

有时候,一些中断函数很简单,不用RTOS干预的。这样子,使用enterCritical函数的时候,不会影响那些自己的中断函数。

都行,按照自己的项目需求设置即可。

网友:
eric2013,你好。

/* This is the raw value as per the Cortex-M3 NVIC.  Values can be 255
(lowest) to 0 (1?) (highest). */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255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91 /* equivalent to 0xb0, or priority 11. */

/* This is the value being used as per the ST library which permits 16
priority values, 0 to 15.  This must correspond to th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setting.  Here 15 corresponds to the lowest
NVIC value of 255. */
#define configLIBRARY_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15

请问一下根据freertos的说明,带ISR的api函数应该不能用于上面--逻辑优先级大于11的的中断里才对,但是直接调用isr api的函数也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ric2013,你好。

/* This is the raw value as per the Cortex-M3 NVIC.  Values can be 255
(lowest) to 0 (1?) (highes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