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助,关于fft计算电压有效值的问题

楼主(2016-10-16):
最近在做一个采样电压的东西,需要采集电压电流,用STM32做主控芯片,用 TIM输出PWM触发ADC,采样频率是3200hz,采样64点,  进行周期性采集,采集数据通过DMA传输至内存,保存64点后,,进行一次FFT变换,得到基波幅值,和50hz的幅值,也就是第二个数组的值。问题是当我不加电压时50hz的幅值不为零,还有加上电压时候,幅值上下浮动很大,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希望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是不是需要滤波什么的,但是怎么滤波哪

网友(2016-11-21):
需要确定每次采样的点波形是一致的吧? 是不是需要检测一个过零中断?

网友(2017-02-20):
采样频率时3.2KHZ,只取64点的话,不能够取到一个完整的周期。
我以前做过,也是采用64点,时间间隔是312us,正好是20ms一个周期。
用的103,FFT后稍微有点波动。

楼主(2017-04-21):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时3.2KHZ,只取64点的话,不能够取到一个完整的周期。
我以前做过,也是采用64点,时间间隔是312us,正好是20ms一个周期。
用的103,FFT后稍微有点波动。

网友(2017-02-20):
我发现是我的电路有问题,直流分量供电不足,导致计算出来的幅值不对,请问用fft怎么得出采样电压的频率?

网友(2017-07-10):
不加电压时,50Hz有数据,可能是工频干扰导致。
加电压时,数据波动大,那么建议你可以多采集几个周期,我的经验采集4个周期以上,效果比较好。

网友:
你好,能分享下程序吗  我也要采但用fft转成幅值后再转有效值差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