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调用TEXT_SetText()不显示内容

楼主(2016-10-17):
调用TEXT_SetText()这个函数,在TEXT控制上,不显示字符串,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函数调用没问题的话,是不是你设置的文本颜色问题,也就说你当前显示出来的前景色和背景色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函数调用没问题的话,是不是你设置的文本颜色问题,也就说你当前显示出来的前景色和背景色一样了。

网友:
应该不是,我是这样做的:
先在资源列表里面写了TEXT的NAME,用的是红色,
在页面被创建时,正确的显示了。
然后我想通过这个TEXT来显示按键键值。
单步的时候,都有键值字符串,就是调用TEXT_SetText()显示时,原来初始化显示的字符串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我是这样做的:
先在资源列表里面写了TEXT的NAME,用的是红色,
在页面被创建时,正确的显示了。
然后我想通过这个TEXT来显示按键键值。

网友:
你什么地方调用settext的? 不能再wm_piant里面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什么地方调用settext的? 不能再wm_piant里面调用的。

通过EDIT的句柄,在检测到按键时,通过句柄写入到EDIT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