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发送系统消息问题

楼主(2016-10-17):
想手动发一个BUTTON释放的消息,代码如下 :

p.MsgId = WM_NOTIFY_PARENT;
p.hWin = h_dlg;
p.hWinSrc = WM_GetDialogItem(p.hWin,GUI_ID_BUTTON0);
p.Data.v =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WM_SendMessage(h_dlg,&p);

但是没有成功,并没有跳转到WM_NOTIFY_PARENT消息里面的WM_NOTIFICATION_RELEASED处执行
好像是先发了一个WM_GET_INSIDE_RECT消息,并没有发送WM_NOTIFY_PARENT消息

网友:
有用户回调函数和控件自己回调函数的区别,先执行的是控件回调函数,你这样发过去是执行不到自己写的回调函数那里的。你要是想增加用户自定义消息,仔细看看坛主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户回调函数和控件自己回调函数的区别,先执行的是控件回调函数,你这样发过去是执行不到自己写的回调函数那里的。你要是想增加用户自定义消息,仔细看看坛主教程。

但是在创建页面后,再次调用WM_SetCallback()对该页面安装回调函数后,就能接收到消息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