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使用FREERTOS串口中断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6-10-17):
我配置好了串口中断接收后,想实现串口能够接收PC机发送给我的多行数据,然后对每一行数据进行处理,我按照教程走的,使用了计数信号量,在中断接收函数里使用数组接收数据,当长度大于20的时候给出信号量,然后解锁任务,任务就把收到的这一行字符串给打印出来,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只发送一行数据,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如果发送多行数据串口助手显示的就会出错,不知道是为什么!有大神做过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
你的问题估计是发生覆盖问题了,应该使用消息队列来实现,比如20个字节为一组的话,你可以使用消息队列创建函数创建几个选项,每个选项是20个字节大小。

/* 创建10个选项,每个选项20个字节  */
xQueue1 = xQueueCreate(10,  20);

你每接收够20个字节了,使用消息队列发送一次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接收的数据每行都不定长啊, 所以我只能用判断结尾换行符号  得出这一串字符串结束了,然后进行处理(打印出来字符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接收的数据每行都不定长啊, 所以我只能用判断结尾换行符号  得出这一串字符串结束了,然后进行处理(打印出来字符串)!

那就是你的程序设计问题了,看看怎么解决下。

网友(2017-01-12):
串口中断里可以比如20个字节发一个消息,消息处理任务里把多个消息收到的数据前后重新组合处理

网友(2017-06-08):
帧头帧尾加上,进行处理!尽量使用固定字长的帧比较好,程序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