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M_GetFocussedWindow()函数怎么用

楼主(2016-10-18):
如题,这个WM_GetFocussedWindow()函数要怎么用
看文档上是说,返回具有输入焦点的窗口的句柄。

具有输入焦点的窗口,不是有很多么,但这个函数只返回一个句柄呀。
那应该是返回当前聚焦的窗口吧。

还有就是,如果从一个子页面返回到原父页面下的话,
好像原父页面下的控件没有一个被聚焦的,是要手动设置一个聚焦的控件?

网友:
确实是返回当前时刻聚焦的那个窗口。

从子页面返回父页面的时候,应该可以自动找到父页面的可聚焦的那个控件。注意,一般的窗口是没有焦点的,某些控件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返回当前时刻聚焦的那个窗口。

从子页面返回父页面的时候,应该可以自动找到父页面的可聚焦的那个控件。注意,一般的窗口是没有焦点的,某些控件才有。

从父页面返回时,通过WM_GetFocussedWindow()获取聚焦窗口时,返回值为0
父页面下有EDIT和BUTT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