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30.2.1如何进入睡眠模式  ??

楼主(2016-10-18):
30.2.1如何进入睡眠模式    这个里面貌似有两句话看的比较迷糊,请指教 ?!!

具体如下:

最后两句 有些迷糊了 ???

网友:
这个是官方手册里面的,说的不好。

立即睡眠方式比较好理解,随时调用WFI指令,随时睡眠,我们一直用的就是这种。
而退出是睡眠是指的,用户调用了WFI指令后,在退出到最后一级中断的时候才进入睡眠方式,这个方式还没有测试过,后面专门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