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readdir()函数使用问题?
超越昨天

楼主(2016-10-19):
我现在用下面的方式扫描整个SD卡,第一遍扫没问题,但在扫完第一遍马上接着到扫一次就直接退出FOR循环,原因是索引已经到了目录最后,但我在重扫之前将DirInf.index=0;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我在网上查到当FileInfo给定一个空指针时,目录对象的读索引将被回绕。但又不知道怎么给FileInfo给定一个空指针。

    for (cnt = 0; ;cnt++)
    {
        result = f_readdir(&DirInf,&FileInf);         /* 读取目录项,索引会自动下移 */
        if (result != FR_OK || FileInf.fname[0] == 0)
        {
            break;
        }
        if (FileInf.fname[0] == '.')
        {
            continue;
        }
      }

网友:
专门做一个这种的API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