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触发ad采集(hal库)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6-10-19):
板子是F427zgt6

网友:
HAL库不太清楚,标准库我们有例子,参考我们V5板子的就行。F427和F407通用。

楼主:
公司要求用HAL库
网上貌似没看到hal库定时器触发ad的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司要求用HAL库
网上貌似没看到hal库定时器触发ad的例程

CubeMX能不能配置,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beMX能不能配置,先试试看。

谢谢   用cubeMx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