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回调函数中怎么使用判断那个按键被按下?

楼主(2016-10-19):
回调函数中怎么使用判断那个按键被按下?
/*********************************************************************
*
*       _UserDraw
*
  *功能描述
    *由图形对象调用这个例程之前画的东西
      *后,最后绘制操作。
      */
static void _UserDraw(WM_HWIN hWin, int Stage) {
    int Id;
    Id = WM_GetId(hWin);
    if (Stage == GRAPH_DRAW_LAST) {
        GUI_RECT Rect;
        GUI_RECT RectInvalid;
        int FontSizeY;
        GUI_SetFont(&GUI_Font13_ASCII);//设置当前字体
        FontSizeY = GUI_GetFontSizeY();
        WM_GetInsideRect(&Rect);//返回活动窗口减去边界后的尺寸
        WM_GetInvalidRect(hWin, &RectInvalid); //返回窗口在桌面坐标中的无效矩形
        GUI_SetFont(&GUI_Font13_ASCII);
        switch (Id)
        {
        case WM_NOTIFY_PARENT:
        case ID_BUTTON_0:
            //    GUI_DispStringAt("Sensor:DHT11",120,5);
            /* 显示温度说明 */
            GUI_SetColor(_aColor[0]);
            GUI_DispStringAt("-- DHT11 temperature:'C", 30, 5);
            /* 显示湿度说明 */
            GUI_SetColor(_aColor[1]);
            GUI_DispStringAt("-- DHT11 humidity:%", 30, 15);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显示温度说明 */
            GUI_SetColor(_aColor[0]);
            GUI_DispStringAt("-- DS18B20 temperature:'C", 30, 5);
            break;
        case ID_BUTTON_2:
            /* 显示温度说明 */
            GUI_SetColor(_aColor[0]);
            GUI_DispStringAt("-- internal chip adc temperature:'C", 30, 5);
            break;
        }
        GUI_SetColor(GUI_YELLOW); //设置当前前景色
    }
}

网友:
按钮的回调消息要放到按钮所在的父窗口里面。

网友:
你的湿度使用DHT11读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湿度使用DHT11读出来的吗?

没有    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