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PID_StoreState()使用问题

楼主(2016-10-19):
在不用触摸屏而用矩阵键盘的时候,直接调用GUI_PID_StoreState()函数,将按键状态模拟成触摸状态。
但是,在保存PID状态后,当前页面收不到该按键的消息了。
本来应该是会产生WM_NOTIFY_PARENT消息的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矩阵键盘使用这个:GUI_SendKeyM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使用这个:GUI_SendKeyMsg(

GUI_SendKeyMsg()这个是发消息到被聚焦的控件上吧

我现在想把键盘按键模拟成触控的操作,通过保存PID的状态来对应上触摸屏的操作。

就是先获取控件的坐标,然后,保存控件是否被按下的状态。

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有效,就是页面能接收到NOTIFY_PARENT消息。

但有时候就没反应。能看到指针移动到了控件的坐标处,但是控件没被聚焦,没有被选中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