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移植竖屏正常,但竖屏时背景不对,有黑白相间条纹

楼主(2016-10-19):
竖屏时:LCD_Disp_Dir(0);         // 0竖屏,1,横屏
显示是对的。
横屏就不对了。
是哪里不对,求大神指教!!!!!
代码如下:
//初始化LCD ILI9325
void LCDx_Init(void)
{
       LCD_FSMC_Init();

     Delay(0xfffff);

        LCD_WriteReg(0x00E5,0x78F0);
        LCD_WriteReg(0x0001,0x0100);
        LCD_WriteReg(0x0002,0x0700);
        LCD_WriteReg(0x0003,0x1030);
        LCD_WriteReg(0x0004,0x0000);
        LCD_WriteReg(0x0008,0x0202);
        LCD_WriteReg(0x0009,0x0000);
        LCD_WriteReg(0x000A,0x0000);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LCD_WriteReg(0x000D,0x000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LCD_WriteReg(0x0011,0x0007);
        LCD_WriteReg(0x0012,0x0000);
        LCD_WriteReg(0x0013,0x0000);
        LCD_WriteReg(0x0007,0x0000);
        //vgh
        LCD_WriteReg(0x0010,0x1690);
        LCD_WriteReg(0x0011,0x0227);
        //delayms(100);
        //vregiout
        LCD_WriteReg(0x0012,0x009D); //0x001b
        //delayms(100);
        //vom amplitude
        LCD_WriteReg(0x0013,0x1900);
        //delayms(100);
        //vom H
        LCD_WriteReg(0x0029,0x0025);
        LCD_WriteReg(0x002B,0x000D);
        //gamma
        LCD_WriteReg(0x0030,0x0007);
        LCD_WriteReg(0x0031,0x0303);
        LCD_WriteReg(0x0032,0x0003);// 0006
        LCD_WriteReg(0x0035,0x0206);
        LCD_WriteReg(0x0036,0x0008);
        LCD_WriteReg(0x0037,0x0406);
        LCD_WriteReg(0x0038,0x0304);//0200
        LCD_WriteReg(0x0039,0x0007);
        LCD_WriteReg(0x003C,0x0602);// 0504
        LCD_WriteReg(0x003D,0x0008);
        //ram
        LCD_WriteReg(0x0050,0x0000);
        LCD_WriteReg(0x0051,0x00EF);
        LCD_WriteReg(0x0052,0x0000);
        LCD_WriteReg(0x0053,0x013F);
        LCD_WriteReg(0x0060,0xA700);
        LCD_WriteReg(0x0061,0x0001);
        LCD_WriteReg(0x006A,0x0000);
        //
        LCD_WriteReg(0x0080,0x0000);
        LCD_WriteReg(0x0081,0x0000);
        LCD_WriteReg(0x0082,0x0000);
        LCD_WriteReg(0x0083,0x0000);
        LCD_WriteReg(0x0084,0x0000);
        LCD_WriteReg(0x0085,0x0000);
        //
        LCD_WriteReg(0x0090,0x0010);
        LCD_WriteReg(0x0092,0x0600);

        LCD_WriteReg(0x0007,0x0133);
        LCD_WriteReg(0x00,0x0022);//
        LCD_Disp_Dir(0);//0,竖屏;1,横屏
        LCD_LED;                    //点亮背光
}

void LCD_Disp_Dir(u8 dir)
{
    if(dir==0)//竖屏
    {
        lcddev.dir=0;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lcddev.wramcmd=0X22;
        lcddev.setxcmd=0X20;
        lcddev.setycmd=0X21;
    }
    else    //横屏
    {
        lcddev.dir=1;
        lcddev.width=320;
        lcddev.height=240;

        lcddev.wramcmd=0X22;
        lcddev.setxcmd=0X21;
        lcddev.setycmd=0X20;
    }
    LCD_Scan_Dir(dir);    //扫描方向设置
}

//设置自动扫描方向
void LCD_Scan_Dir(u8 dir)
{
    u16 regval=0;
    if(dir==0) {regval|=V_L2R_U2D;} ////竖屏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else {regval|=H_L2R_U2D;} //横屏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regval|=1<<12;
    LCD_WriteReg(0X03,regval);
}

//设置光标位置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LCD_WriteReg(lcddev.setxcmd, Xpos);
    LCD_WriteReg(lcddev.setycmd, Ypos);
}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屏,控制器是什么,可以参考我们的例子。我们的对RA8875和ili9488做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