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raph控件绘制图形从左往右显示方法,默认是从右往左

楼主(2016-10-20):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GRAPH_0);
a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GREEN, 400, 0, 0);

/* 关键是下面这两个函数 ,实现波形从左往右显示  */
GRAPH_DATA_YT_SetAlign(ahData,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ahData, 1);

GRAPH_AttachData(hItem, ahData);

==========================================
如果要切换回从右往左,还是上面那两个函数:

GRAPH_DATA_YT_SetAlign(_ahData, GRAPH_ALIGN_RIGHT);
GRAPH_DATA_YT_MirrorX (_ahData, 0);

网友:
F103能运行这个控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03能运行这个控件吗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官方演示程序WIDGET_GraphYT.c中有个选项就是调方向的。

网友C(2017-06-21):
GRAPH_DATA_YT_SetAlign(ahData,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ahData, 0);    第二个函数建议大家别用,一镜像就变成旧的数据跑在前面,新数据在后面,就用第一个函数就可以改变方向了。

网友(2018-04-15):
引用 网友C:
GRAPH_DATA_YT_SetAlign(ahData, GRAPH_ALIGN_LEFT);
GRAPH_DATA_YT_MirrorX (ahData, 0);    第二个函数 ...

我刚刚已经测试过了,第2个函数还是得使用,不然波形先前是从左往右,等满屏后会从右往左
我的库是 stemwin v5.40 rgb

网友D(2018-08-09):
graph控件删除不完全怎么回事。每次切换界面都删除控件和窗口,但内存总是会逐次减少56字节。

WaveFormWindowDLG.c

楼主:
引用 网友D:
graph控件删除不完全怎么回事。每次切换界面都删除控件和窗口,但内存总是会逐次减少56字节。

Graph控件要单独删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Graph控件要单独删除。

怎么单独删除呢?不是在按钮的释放消息里删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单独删除呢?不是在按钮的释放消息里删除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E(2019-06-03):
引用 楼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14&extra=page%3D1

硬汉威武 受教了 ADC接进去没更新 看了后发现没创建定时器,有没有多个定时器刷新不同的窗口的例程或者大致原理说下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威武 受教了 ADC接进去没更新 看了后发现没创建定时器,有没有多个定时器刷新不同的窗口的例程或者大 ...

每个窗口独立创建多个定时器的,你直接为其创建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