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EndDialog()之后紧接着创建新页面

楼主(2016-10-20):
使用GUI_EndDialog()结束当前页面后,逻辑上需要紧接着再创建一个页面。
代码要怎么写才比较好呢?

比如说,在一个BUTTON被按下后,BUTTON所在的页面就要结束。
而BUTTON将创建一个新的页面。

我现在就直接在WM_NOTIFY_PARENT消息里面的BUTTON的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消息处理里面写如下代码:
GUI_EndDialog();
GUI_CreateDialogBox();
这样写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实际运行起来的话,这样写是有问题的

网友:
似乎是可以的啊。

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是可以的啊。

发现什么问题?
在页面执行的流程上好像是没有问题。页面都能关闭和新建。
但内部的一些流程似乎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在用PID设备时,会导致指针的PRESSED按下状态无效。
即使在新页面上能看到指针移到了目标控件上,但是目标控件并不会显示被按下。如下图:
这个页面是在上个页面结束后紧接着创建的,即上述的那种情况。
这时,这个指针是被按下的状态,PID的状态一直是PRESSED的,但是焦点仍然是在右边的save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