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SendKeyMsg()发送键值时怎么成WM_NOTIFY_PARENT消息了

楼主(2016-10-20):
如题,调用GUI_SendKeyMsg()发送键值时,不应该是发送WM_KEY消息么?
怎么我的程序里变成WM_NOTIFY_PARENT消息了。

哎,要疯了

网友:
可能当前焦点在某个控件上,然后就直接响应了的。

比如焦点在按钮上,你发送一个enter键,自然就响应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当前焦点在某个控件上,然后就直接响应了的。

比如焦点在按钮上,你发送一个enter键,自然就响应了啊。

确实是,如果当前设置焦点在EDIT上。这时,调用GUI_SendKeyMsg()发送时,直接就定位到EDIT控件上,就会发送WM_NOTIFY_PARENT消息,告之页面,EDIT的值被改变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机制的话,那想发送按键值也很麻烦啊,不会先集中到WM_KEY消息。
如果能首先集中到WM_KEY的话,那还比较方便集中处理键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