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超临界段代码问题

楼主(2016-10-22):
各位大神大家好,最近在调试一个项目,使用的是FreeRtos,现在遇到点问题,如下:
       项目中需要一个写EEPROM的步骤,众所周知在写EEPROM的时候需要关掉总中断,写完之后在打开总中断。我就是按照这个步骤操作的:
       __set_PRIMASK(1) //关
      写EEPROM
      __set_PRIMASK(0) //开
     现在问题来了。。。。。
     我写完EEPROM打开总中断后,程序跳到中断处理函数中取出了刚才中断被打断时USART->DR里边的数据,取完后,又响应了一次串口中断,导致该数据被接收了两次.......
     好纠结啊,网上查了一天也没发现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是我太菜了吗,实在令人费解....,求大神解惑。。。

网友:
1. I2C是的时序要求不严格,如果你是硬件I2C,完全不用开关中断,如果你是软件模拟也没用问题的,做好容错就行了,比我们的代码是软件模拟的,没用做过开关中断。

2. 你的开关中断函数调用错了,在FreeRTOS里面要使用FreeRTOS自己的开关中断函数,可以看我们的教程第15章

楼主:
谢谢!使用的软件模拟 I2C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FreeRtos的开关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