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创建新页面时丢失焦点问题

楼主(2016-10-23):
在用BUTTON创建新页面时,如果在新的页面里面没有设置焦点的话。
那么老页面下的焦点会被丢失。
表现就是,当新页面被结束后,老的页面下没有被聚焦的控件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聚焦在某个控件上面么?
我在WM_PAINT里面调用WM_SetFocus()和WM_NotifyParent()也没有效果呀,老页面下的BUTTON还是没有聚焦的颜色

网友:
删除新的界面时,在WM_DELECT消息里面设置新的聚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新的界面时,在WM_DELECT消息里面设置新的聚焦。

刚试了下,在老页面的WM_DELETE消息里面设置新页面的焦点在BUTTON0上,还是一样。BUTTON0上没有被聚焦的颜色变化。

这个问题可能是聚焦颜色没有显示出来。聚焦设置是有效的。

有一种方法是,在创建新的页面里面设置一个焦点。然后删除新页面时,在老页面下的WM_PAINT消息里面的设置焦点就会有效了。
如果新页面下没有设置焦点,老页面下的WM_PAINT消息里面的设置焦点没有聚焦的颜色效果。但是,设置焦点是有效的,要不然,GUI_SendKeyMsg()发送键值应该也是收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