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emwin在仿真时,一次触控,多次触发回调函数中同一MsgId的消息,导致其他程序

楼主(2016-10-24):
在使用STM32F4xx的芯片跑stemwin时,创建一个简单的window窗口控件,在空白处触控屏幕,回调函数连续触发MsgId为17,0x240,17,0x240的消息,其他创建的上层函数FRAMEWIN也类似情况。请教如何较少此类回调函数的同一MsgId消息的多次触发。请教各位大虾了。

楼主:
while(1)跑了GUI_TOUCH_Exec();GUI_Exec();GUI_Delay(100); 有啥影响吗? 还是可以屏蔽GUI_Exec();

网友:
这个消息应该WM_TOUCH消息吧,你查询这个ID对应的那个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消息应该WM_TOUCH消息吧,你查询这个ID对应的那个消息。

一个是WM_PID_STATE_CHANGED 一个是WM_TOUCH。 我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只进行对同一个消息调用一次。 向上面的17,0x240,17,0x240,只出现一次17,0x240。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消息应该WM_TOUCH消息吧,你查询这个ID对应的那个消息。

还有如果的在WM_TOUCH中加个触摸次数的累加,那触摸一次,要+2,那不是不准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消息应该WM_TOUCH消息吧,你查询这个ID对应的那个消息。

测试中,发现是手指按下去回调函数触发一次,手指抬起来也触发一次。 不知道按下去再抬上来能不能只触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