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为什么不响应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消息?

楼主(2016-10-24):
使用官方 PC仿真程序widget_iconview改写的,在_cbwin()函数中响应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打开dialog。我在wm_notification_clicked消息中可以响应,但是wm_notification_released消息就不能响应了。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cbWin(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DrawBitmap(&_bmHund, 0, 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GUI_ID_ICONVIEW0: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switch (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
                                                case 0:
                                                CreateFramewin();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9:
                                                break;
                                        default:
                                                break;
                                        }
                                default:
                                        break;
                                }
                        default:
                                break;
                        };
        }
  求哪位好心的大神解答一下,刚学emwin,卡在这里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可以放在这里的,你把你的程序C文件传上来,我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仅这个C文件就行。

楼主:
谢谢eric2013,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