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請問V5開發板 TFT_LCD 接口問題

楼主(2016-10-26):
eric2013你好
     請問V5開發板 TFT_LCD 接口問題
1: TFT_LCD  7"顯示屏連接之(CN10)FPC_0.5_40PIN 排線拆除,  然後在CN7處銲上34PIN 雙排針 再與V5主板之CN28 34PIN 雙排母對插接合
      我這樣替換對嗎? 還有其他該注意嗎? 謝謝

网友:
可以,只要你用的显示屏引脚跟板子的引脚匹配就行,板子和显示屏上面的丝印都有注释相应引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你用的显示屏引脚跟板子的引脚匹配就行,板子和显示屏上面的丝印都有注释相应引脚的功能。

謝謝你

1:  我因作了如上改變 但顯示屏就不能顯示了!
2: 請問滔寶安富萊TC705B0三代7寸TFT排針插座 應該是插在V5開發板CN28排母上 就可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

1:  我因作了如上改變 但顯示屏就不能顯示了!
2: 請問滔寶安富萊TC705B0三代7寸TFT排針插座 應該是插在V5開發板CN28排母上 就可使用吧?

一一对应的话,是可以的,另外看下你的显示屏背面,有一个拨码开关,是切换8080和SPI接口模式的,你要选择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一对应的话,是可以的,另外看下你的显示屏背面,有一个拨码开关,是切换8080和SPI接口模式的,你要选择8080.

謝謝你之答覆 其他會卡卡現象 我就自己處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之答覆 其他會卡卡現象 我就自己處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