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如何在一个工程中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app程序

楼主(2016-10-26):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两个工程,这两个工程相似的代码太多了,因为是使用不同的协议,只是在通信上程序有差别。
而我在以后的使用中,可能会去改这部分相同代码,这样的话我必须每次都改这两个工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两个工程整合在一起吗?
然后我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决定使用哪部分通信程序。

给点思路就好啦,先谢谢大家,先谢谢大家。

网友:
做个自适应,此代码可以同时支持两种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自适应,此代码可以同时支持两种应用。
自适应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适应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很清楚……

一个工程代码可以同时用在两种场合

比如我们的开发板,要同时支持4.3寸,5寸和7寸显示屏,就是做了个自适应,一个功能同时支持这三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