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os_tmr_create 在中断中使用马上进入硬件中断?

楼主(2016-10-26):
os_tmr_create 在中断中使用马上进入硬件中断?
不能再中断在使用吗

我是在串口接收中断中使用的   打算接收到数据后 创建定时器    到时间后读取串口的数据

还有个问题:如果在还没到时间的时候 再次创建,反应的是清零效果吗    -- 我测试再次创建不会执行os_tmr_call
有os_tmr_create的源码吗?

网友:
这个函数不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中断里面可以调用的函数是以isr开头的。

有源码,在MDK的安装目录里面。

楼主:
找到了
多谢.

网友:
一个定时器还没到时间再次创建是新建另一个定时器,rtx的软件定时器因为没有维护索引表,无法控制,新建后就是自由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