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了emwin的存储设备后,控件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16-10-27):
使用了emwin的存储设备后,控件不能正常显示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在CM4F内核的MCU上移植了emWIN5.22版本。
在测试例程的时候,发现控件显示不正常。

对话框的内容: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Caption",           0,                       0,  0,  128,128,FRAMEWIN_CF_MOVEABLE,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0",           GUI_ID_BUTTON0,          10, 4,  75, 23, 0,0},    { EDIT_CreateIndirect,       NULL,               GUI_ID_EDIT0,            10, 33, 100,21, 0,0}
};

主程序:
Main_Task(void)
{
     GUI_Ini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
}

在模拟器上跑是正常的,而移植到板子上跑的时候控件就不正常了,按钮不显示,对话框全变黑。

正常的图:

不正常的在板子上,不好贴

目前有两种情形:
1、注释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 Use memory devices on all windows to avoid flicker */这一行,不开存储设备,在板子上显示正常。
2、去掉底层优化,只使用点操作的方式,显示也正常。
可以确定的是,底层优化部分的函数没问题,全部都测试过。
有一点,编译时microlib库没勾选(勾选了编译不能通过),报错:

.\bin\freertos_blinke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referred from startup_keil.o).
.\bin\freertos_blinker.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referred from entry2.o).

不知道这个现象的产生是不是跟microlib有关,PS:emwin的库来自于keil5 包中middleware中。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1. 现在用的什么芯片
2. 微库选择不选择都行,不选择的话,部分C库函数要做重定向,并禁止半主模式。

楼主:
1、apollo1
2、问题已经找到,先自己打脸一百下。
驱动中画彩色线条的函数写成了画单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