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调用GUI_SendKeyMsg()进入UsageFault_Handler

楼主(2016-10-31):
如题,这是怎么个原因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调用这个函数会死机,你是不是在中断函数里面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调用这个函数会死机,你是不是在中断函数里面调用了。

好像是emwin使用的sdram受到了什么影响。
在调用GUI_Init()时,没有被分配的内存被GUI_Init()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emwin使用的sdram受到了什么影响。
在调用GUI_Init()时,没有被分配的内存被GUI_Init()修改了。

那就测试下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是否测试过,可以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测试下emWin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是否测试过,可以对比下。

就是测试了才发现是没有分配给emwin使用的内存段被GUI_Init()修改了。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