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bmp位图显示显示的图片问题

楼主(2016-10-31):
我想显示这个图  经过转换生成c文件显示出来的是
后面老是多了一半

网友:
是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用的我们提供的驱动测试的吗,如果是的话,在565颜色格式下会有个问题,这个月会发布F429板子的emWin教程了,有个底层的地方要修改,参看下即可。

楼主:
是v6,好滴

网友:
生成C文件时,格式选择真彩(True color 24b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用的我们提供的驱动测试的吗,如果是的话,在565颜色格式下会有个问题,这个月会发布F429板子的emWin教程了,有个底层的地方要修改,参看下即可。

哥发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发布了吗

教程已经做好了,已经进入收尾复查阶段了,下周就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