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stemwin5.32版本中multipage小工具Scrollbar的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16-11-01):
stemwin 5.32中加入了MULTIPAGE_EnableScrollbar();函数,但实际中,page多了以后,出现的Scrollbar的大小很小,库函数中又没有对其设置的函数,请教下,有谁更改过该Scrollbar的大小没? 求教对其更改的函数。

网友:
不要用这个函数,可以使用函数SCROLLBAR_CreateAttached()将滚动条附加到多页控件的页面窗口上,通过这个函数返回的句柄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或者简单粗暴些,直接调用函数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设置全局的默认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简单粗暴些,直接调用函数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设置全局的默认宽度。

好像不能加在multipage工具上啊。 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可以用它来对multipage进行翻页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简单粗暴些,直接调用函数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设置全局的默认宽度。

版主的意思是独立使用SCROLLBAR小工具,通过窗口消息反馈来进行 multipage页面切换的操作吧。 小白,有点后知后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简单粗暴些,直接调用函数SCROLLBAR_SetDefaultWidth设置全局的默认宽度。

但整定不到page那一行上面,不能与自带的重叠,做出来的效果有点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整定不到page那一行上面,不能与自带的重叠,做出来的效果有点差

选项卡上面的那个好像真设置不了。我以为你说的是页面窗口上的。

网友C(2022-07-27):
对multipage的选项卡进行翻页操作,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multipage的选项卡进行翻页操作,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multipage的翻页操作没问题,你那边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ltipage的翻页操作没问题,你那边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下。

和这两个帖子里描述的问题差不多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multipage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multipage

WM_SetFocus(multipage)返回1 失败,不知道为什么聚焦不了,也就接收不到GUI_KEY_PGUP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