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嵌入式系统节拍和系统任务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6-11-01):
比如系统节拍是1Ms。那么运行完一个任务后。1Ms时间还没到。嵌入式是不是就在那个任务里等待了呢?
等到系统中断开启后,处理下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了呢???

还有打开《V4-400_RTX实验_库移植方式(超级简单)》历程时出现这个。这个文件确实没找到

网友:
任务执行后,会执行vTaskDelay(xxx);进行任务切换

网友:
1. 跑完了,要释放CPU使用权,不要一直占用着。
2. 这个应该是你MDK安装的问题,最好安装到C盘,不要有中文路径,工程的路径和名字也可以将其修改下,不要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跑完了,要释放CPU使用权,不要一直占用着。
2. 这个应该是你MDK安装的问题,最好安装到C盘,不要有中文路径,工程的路径和名字也可以将其修改下,不要有中文。

噢~是不是跑完一个任务 也可以不等到下一个系统节拍也能跳转到下一个任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务执行后,会执行vTaskDelay(xxx);进行任务切换

嗯。是不是一个节拍后出现中断时。进入系统中断执行一次吧?如果一个节拍内就把任务完成了。还需再等到中断呢?还是可以直接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跑完了,要释放CPU使用权,不要一直占用着。
2. 这个应该是你MDK安装的问题,最好安装到C盘,不要有中文路径,工程的路径和名字也可以将其修改下,不要有中文。

我再这个工程里面就没有发现"RTL.h"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这个工程里面就没有发现"RTL.h"这个文件

工程里面没有的,因为这个是库移植方法,这里的库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库有所不同,他这里是直接从MDK的安装目录检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里面没有的,因为这个是库移植方法,这里的库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库有所不同,他这里是直接从MDK的安装目录检索的。

我的KEIL是5.21。在目录下搜不到RT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KEIL是5.21。在目录下搜不到RTL

网友:
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的例子仅支持MDK4.74,至于为什么,看下教程说明,前面章节都着重讲解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的例子仅支持MDK4.74,至于为什么,看下教程说明,前面章节都着重讲解了这个问题。

能不能传份RTL给我呢?包括放置在哪个文件夹内。我不想装4,.7。我觉得5.21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传份RTL给我呢?包括放置在哪个文件夹内。我不想装4,.7。我觉得5.21好用

不支持,你下载我们的其它所有例子就可以了,都是源码形式的。

强烈建议你现在看下教程里面的说明,我还是给你贴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先看看教程?不懂再来发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