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例程,CAN总线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6-11-01):
想请教下,如果测试CAN1网络通信例程时,是不是将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接到CANL1和CANH1两个端子,然后按下按键就应该有波形呢?
我将CANL1接到逻辑分析仪的GND,CANH1接到逻辑分析仪的CH0口,然后按按键没有波形,用示波器测这两个端子也没有波形,是不是我测量的方法不对呢?应该怎么测试?

网友:
F429的板子吗,我记得不是CAN1就是CAN2,有跳线帽要设置,你设置了没有。

楼主:
哦,看到了,这个跳线还真隐蔽,而且要跳线还要把屏拆掉。

楼主:
逻辑分析仪采集到的数据居然是这样的?
是不是表示CAN通信不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采集到的数据居然是这样的?

是不是表示CAN通信不正确?

有数据应该基本就正常了。发送几个不同的数据看看。

楼主:
测试过,按不同键,应该显示不同的键值,但是读到的数据都是和上图一样的。
而且我理解应该是按一次K1键只发送一次数据,但是采集的是很多如上图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过,按不同键,应该显示不同的键值,但是读到的数据都是和上图一样的。
而且我理解应该是按一次K1键只发送一次数据,但是采集的是很多如上图的数据。

你的这个逻辑分析仪里面的Data Field Byte应该就是数据区,发送别的数值,这个没有变化吗,还是没有采集到。

楼主:
没有变化,都是0x01

楼主(2017-04-13):
前两天试了下F103的板子 ,也是这样的问题,而且虽然有数据,但是回应是NCK好像不对,应该是ACK 才对啊,
两块板子都是这样,难道是逻辑分析仪的问题?

等回去把两块板子连接起来,在线看看收到的数据到底是什么

网友(2018-06-05):
引用 楼主:
前两天试了下F103的板子 ,也是这样的问题,而且虽然有数据,但是回应是NCK好像不对,应该是ACK 才对啊,
...

大佬,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回应NAK,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CAN总线上必须至少2个站,而且终端电阻必须要有(至少1个,建议2个)否则可能数据都发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