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人)mudbus例程中 中断优先级分组的配置,有些不明白

楼主(2016-11-01):
  首先  在bsp.c  里面  配置为中断优先级分组 是这样配置的
  就是说,有4位抢占优先级  和0位响应优先级

但是在 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的时候,是这样配置的

没有配置抢占优先级,配置的是响应优先级,这就有些看不明白了
    大家,能不能帮我弄清除这个问题,感激不尽啊。。。

网友:
早期的使用我们的例子是设置的优先级分组0,后来统一改成4了,有些驱动没有做修改,你的这里做下修改即可,配置下抢占优先级,子优先级取0.

楼主:
谢谢管理员大大

网友(2016-12-09):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使用我们的例子是设置的优先级分组0,后来统一改成4了,有些驱动没有做修改,你的这里做下修改即可,配置下抢占优先级,子优先级取0.

是的  没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