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修改皮肤色属性的时候,注意按下,聚焦,启动和禁止等状态下的皮肤设置

楼主(2016-11-02):
特别是聚焦状态的修改,比如用户仅在对话框上面创建了一个控件,默认情况下,创建对话框后,这个控件就是聚焦的,
如果用户没有设置聚焦状态的皮肤色,显示效果就还是默认的皮肤色,这点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2016-12-14):
你好,我的一个画面上面,有多个button,我使能了皮肤效果,每次一修改颜色,所有的按钮的颜色都更改了。如果我想单独修该一个按键的颜色有什么办法没
请教。

网友A:
单独修改某个按钮,我所知道的方法,第一是修改皮肤重绘函数。第二个是先设置成classic皮肤,然后调系统开放的外观设置的一些API。不先设成classic模式,系统默认是开启皮肤的,有些修改皮肤的API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一个画面上面,有多个button,我使能了皮肤效果,每次一修改颜色,所有的按钮的颜色都更改了。如果我想单独修该一个按键的颜色有什么办法没
请教。

网友:
看下新版emWin教程皮肤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