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采用宏定义启动文件的中断函数

楼主(2016-11-02):
在头文件中采用这样处理
#define    OS_CPU_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OS_CPU_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将启动文件修改为原来一样,编译能通过,结果系统无法启动, 有人有试过这种方式移植吗?

楼主:
版主是将定义放置在哪里的? 饿试过多个地方都不行,main一进去后系统就无法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是将定义放置在哪里的? 饿试过多个地方都不行,main一进去后系统就无法起来
宏定义在汇编代码里面无法识别,所以导致PendSV无法识别
仅将这个汇编代码添加到你的工程就好了,简单省事,以后无需修改启动代码了。

楼主:
果然好使    这跟freeRTOS貌似有点区别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好使    这跟freeRTOS貌似有点区别嘛

其实一样的,主要是uCOS的任务切换代码是在汇编文件里面,宏定义没法作用到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干脆全部用汇编,简单省事。

楼主:
难怪系统无法启动, 这样系统滴答时钟就起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