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CPU100%使用,且无法统计HEAP大小

楼主(2016-11-02):
用的是STM32L151平台,16KRAM,移植UCOSIII后裁剪了一下功能,目前用了12K左右内存,但是uC/Probe仿真发现CPU已经用了100%,堆栈空间也没有显示,应该是移植过程中有问题,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呢?跑测试代码没问题。目前栈设置0x800,堆设置0x200

网友:
对比测试代码的宏定义配置,估计是有些调试类的宏定义没有开,凡是一些测视类,调试类的宏定义全开,
另外优化等级最好设置为0,最低优化。

楼主:
如果真是调试某些功能没开倒也好,只要不是因为堆栈不够或者什么情况造成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