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求助:Undefined symbol xQueueCreateMutex

楼主(2016-11-06):
按照教程步骤,建了一个freeRTOS工程,但是出现报错如下: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xQueueCreateMutex (referred from gui_x_freertos.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referred from gui_x_freertos.o).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
求助于eric2013和各位,谢谢。

网友:
你需要在freeRTOSconfig.h里面打开相关api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主函数没包含freertos
// Kernel includes.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croutine.h"
#include "semphr.h"
#include "event_groups.h"
加上这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主函数没包含freertos
// Kernel includes.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

谢谢jxdqwer,不过加上了这些,还是同样报错。

网友(2019-04-17):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加上这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