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不受RTOS管理的中断,怎么写

楼主(2016-11-07):
看到了不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这一内容,那这部分中断的代码怎么写?因为程序主体是RTOS的,怎么和RTOS通信呢,不受管理的中断产生一个标志,RTOS用查询的方式通信?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应用呢?

网友:
这种情况你应该用受FreeRTOS管理的中断。

不受管理的中断是为了实现实时的中断响应,而且中断服务程序越短越好。

楼主:
一个实时性比较高的中断产生了数据,需要一个任务去处理,那这个任务只能用查询的方式来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实时性比较高的中断产生了数据,需要一个任务去处理,那这个任务只能用查询的方式来写了?

你这种需要任务通讯的情况,那个中断就需要被RTOS管理了。
如果响应时间可以在1ms以上,要相信RTOS,你把任务设定为较高优先级,是可以及时处理的。

如果需要us级的响应,那就不能用RTOS了。

网友:
考虑实时性的话 ,建议在不屏蔽的中断里面使能一个软件中断(你可以随意置上),这个软件中断是要受中断屏蔽管理的,在软件中断中释放你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不会涉及到临界区问题而导致系统出错!也可以保证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