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gif显示

楼主(2016-11-08):
最近做emwin显示GIF图片,是从外部SD卡读取数据。但发现GIF一开始显示正常但显示越来越慢。播放完重新开始速度又正常了,之后又变慢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原因。

网友:
是不是你的GIF图片问题,到了后面解码时间越来越长,你可以将你的GIF图片加载到SRAM或者SDRAM里面,然后演示下看看。

楼主:
试了好多图片都这样,我测了一下每显示一张图片,调用gedata函数获取数据的次数就会依次变多,最后显示一张要调用一万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好多图片都这样,我测了一下每显示一张图片,调用gedata函数获取数据的次数就会依次变多,最后显示一张要调用一万多次。

现在你的emWin动态内存开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的emWin动态内存开的多大。

我开的是800*4字节,跟大的我也试了没效果,直接用教程的代码也没用,可能移值出了错误,等有时间以后再调吧,多谢你的帮助。之后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开的是800*4字节,跟大的我也试了没效果,直接用教程的代码也没用,可能移值出了错误,等有时间以后再调吧,多谢你的帮助。之后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