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RL-FlashFS不能同时支持两种不同的存储设备吗?

楼主(2016-11-09):
我已经调试好了RL-FlashFS在NAND Flash上的应用了,想增加RL-USB进去,但使能了USB功能后,编译就出错,出错的地方是:

/* Check Default drive settings */
#define __DEF  ((FL0_DEF   & FL0_EN)   +                          \
                (SF0_DEF   & SF0_EN)   +                          \
                (RAM0_DEF  & RAM0_EN)  +                          \
                (MC0_DEF   & MC0_EN)   + (MC1_DEF   & MC1_EN)  +  \
                (USB0_DEF  & USB0_EN)  + (USB1_DEF  & USB1_EN) +  \
                (NAND0_DEF & NAND0_EN) + (NAND1_DEF & NAND1_EN))
#if (__DEF == 0)
#error default drive not specified
#elif (__DEF > 1)
#error multiple default drives enabled
#endif

这是File_lib.C里面定义的,意思是使能了NAND和USB或者任意两种不同的存储设备就会报出#error multiple default drives enabled这个错误。

那意思是不是就不能同时应用两种不同的存储设备呢?能否修改下就可以同时应用两种不同的存储设备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补充下,我增加RL-USB想作为Host来读写外插入的U盘里面的内容。

楼主:
原来那只是设置默认存储盘用的错误,也就是只有一个默认存储设备,其他的也可以用,只是不能同时设为默认盘而已,粗心了 ,但还没调通,继续调,谢谢关注。

网友(2018-12-24):
是不是盘符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