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对话框不能响应wm_set_focus消息

楼主(2016-11-09):
我在背景窗口建立了三个对话框,切换焦点的时候在对话框回调函数中无法响应wm_set_focus消息,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下

网友:
对话框上面的框架窗控件,或者窗口控件都不支持聚焦,所有没有消息,你可以在对话框上面加上一个按钮,就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话框上面的框架窗控件,或者窗口控件都不支持聚焦,所有没有消息,你可以在对话框上面加上一个按钮,就有效果了。

对话框上有按钮,对话框也可以聚焦。我在对话框1中用setfocus函数聚焦对话框2,但是2不能响应WM_SET_FOCUS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话框上有按钮,对话框也可以聚焦。我在对话框1中用setfocus函数聚焦对话框2,但是2不能响应WM_SET_FOCUS消息

方便的话,发下测试代码,

ps: 对话框不支持聚焦,他只是个框架,聚焦的是对话框上面承载的控件,这一点要搞清楚。
         具体哪些控件支持聚焦,在手册各个控件部分的开头讲解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