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版主WM8978地址问题和FSMC地址问题

楼主(2016-11-11):
请问版主
1.音乐播放试验例程里wm8978 IIC从地址是0x34,但手芯片手册上说的却是0x1A,哪个是对的呢?
2.FSMC里有一个地址译码器,NE3,NE4分成4个小部分没看明白上怎么工作的,能解释下吗?

网友:
1. 手册中的确写的是0x1A,测试下0x1A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可以使用就行。我们一直是用的0x34,这个是站长做的驱动,具体不清楚怎么个情况。

2. 这个看此贴学习下,这个明白了就都理解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66

楼主:
地址译码器那部分不是很明白。
1.为什要用FSMC_A19,FSMC_A20作输入端的呢?其它地址线可以么。
2.NE4经过地址译码器后,对LCD刷屏会不会有影响的呢?
3.如图,2个地址端口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
1. 不限制,可以的,只要你外接的设备上没有用过这两个地址即可。
2. 没有影响。
3. 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地址线可以识别两个总线地址。此地址线取0或者取1两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限制,可以的,只要你外接的设备上没有用过这两个地址即可。
2. 没有影响。
3. 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地址线可以识别两个总线地址。此地址线取0或者取1两种情况。

谢谢版主,已经明白了。
我们知道STM32的100管脚封装FSMC只有1个片选可用。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地址译码的方式1分为4,可以连接sram,norflash,lcd,oled等外设。我的理解没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已经明白了。
我们知道STM32的100管脚封装FSMC只有1个片选可用。那么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地址译码的方式1分为4,可以连接sram,norflash,lcd,oled等外设。我的理解没错吗?

100脚的连接SRAM不行,比较麻烦,因为100脚的没有完整的地址线,地址线是从A16开始的,A0到A15没有,只能数据线地址线复用方式,也就是把数据线D0-D15复用成地址和数据线。

建议用144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脚的连接SRAM不行,比较麻烦,因为100脚的没有完整的地址线,地址线是从A16开始的,A0到A15没有,只能数据线地址线复用方式,也就是把数据线D0-D15复用成地址和数据线。

建议用144脚的。

嗯。看到了。100脚封装的FSMC确实没有A0-A15。
深入问一下(只是想知道原理)如果要用数据地址线复用,能画个接线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看到了。100脚封装的FSMC确实没有A0-A15。
深入问一下(只是想知道原理)如果要用数据地址线复用,能画个接线图吗?

直接将STM32的D15-D0的数据线同时到外部SRAM的A0-A15的地址线和D0-D15的数据线上即可。

不过具体我还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