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的格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6-11-11):
LISTVIEW控件的标题栏和表格中的格式只能是一样的?

网友:
你说的可是listview控件上面的header,可以分别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是listview控件上面的header,可以分别设置。

对的,但看文档上说是FRAMEWIN_SetDefaultFont()就是用来设置header的格式的
但实际用起来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