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显示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6-11-14):
为了使EMWIN显示汉字开启了UTF8字符编码支持,那么如何将一个多字节的字符串转换为UTF8编码格式?
例如:我用f_readdir(&wavdir,&tfileinfo); /*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    函数读取了一个文件名,这个文件名的字符编码是多字节的,那我要如何将它转为UTF8编码, 这样就可以列表框的ADDSTRING函数添加到列表框或其它的小工具中来显示.
我知道的只有 unicode 码转 UTF8  或者 UTF8 转 UNICODE

网友:
长文件名是Unicode编码,直接将读出的文件名通过函数GUI_UC_ConvertUC2UTF8将Unicode编码转换为UT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文件名是Unicode编码,直接将读出的文件名通过函数GUI_UC_ConvertUC2UTF8将Unicode编码转换为UTF-8。

谢谢斑竹,通过这个方法就快要成功了,然后使用时发现GUI_UC_ConvertUC2UTF8有时不能在字符串后面自动添加0,导致程序运行就发生fault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转换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在 .flac后面没有0字符结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这是转换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在 .flac后面没有0字符结尾

不行就手动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