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如何看变数和栈在SRAM内的摆放呢?
seansun77

楼主(2016-11-14):
系统一直在加大stack size,感觉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想观察SRAM内变数的组成....
如何看变数和栈在SRAM内的摆放呢?

网友:
调试状态,指定内存地址看数据变化,别的好方法暂时未想到。

网友:
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中设置了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在FreeRTOSConfig.h中设置了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 ( unsigned short ) 128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30 * 1024 ) )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tartup_stm32f429_439xx.s中设置了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在FreeRTOSConfig.h中设置了

网友:
可以看下我们的教程,讲解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