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LISTVIEW控件清空表格内容

楼主(2016-11-15):
emwin中LISTVIEW控件清空表格内容
NumRows = LISTVIEW_GetNumRows(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1));//表格总行数
for(t=0; t < NumRows; t++)
{
    LISTVIEW_DeleteRow(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1),0);
}
//表格如果有数据,那么最上边永远是位置0,删除完位置0了下边的数据会自动往上移动,所以重复删除位置0的数据就可以删除整个表格。

网友:
直接全部删除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全部删除不是更好?

用哪个函数删除列表内数据?

网友:
先看看listview的API函数里面有这种函数不,如果没有的话,直接显示成空格就行,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listview的API函数里面有这种函数不,如果没有的话,直接显示成空格就行,也很方便。

没有直接删除整个列表内容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直接删除整个列表内容的函数

好像只能一个一个删除。触发直接删除控件,重新创建,这个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