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数据在任务中通信问题,见内

楼主(2016-11-16):
有A,B,C三个任务,A任务周期产生一个数据,B任务周期产生一个数据,当B任务的一个数据产生时,把B任务的数据和此时的A任务数据 发送给任务C处理,要怎么搞?

网友:
如果任务A的数据和任务B的数据在任务C中是只读,那么将存数据的变量设置成全局变量即可,加上个__IO,保证实时读取最新的数据。
=============
同步这块用事件标志组,任务C等到任务A和任务B都发来事件标志。